微带天线距离不理想,怎么调整

楼主(2014-06-12):
请问大家,调整什么参数可以提高微带天线的发射距离。Balun需要调整吗?目前采用的的TI官方的方案,感觉距离没想象那么理想,望高手指点!

原理图

原理图

pcb图

pcb图

网友A:
    感觉这个地方人气好少啊!愿意分享的也是凤毛菱角!

网友(点评):
那你有人气更旺与更专业的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地方人气好少啊!愿意分享的也是凤毛菱角!

    你加工板子的时候,提了加工要求没有?

楼主:
    没有具体提  按这个方案  我们目前测试的距离是60米左右,感觉还是不那么理想,第一次弄,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再进行调整,以改善现有的性能!

网友:
    你的天线好像有点奇怪,靠ANT的那一段线无法做50Ω阻抗线

网友:
    学习了,但是看到的天线有的是倒 “F”型的,这种天线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2014-07-23):
    需要对着网络分析仪调vswr在2.45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