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个ACDC电源拿火线当GND?

楼主(2014-06-12):
拆了某公司做的一款智能插座,里面的ACDC电源设计,居然将火线和后面5v输出的GND接到一起了。
我没做过电源,不太了解,但我觉得这种设计实在是太偷工减料了。
安规能过嘛?
产品稳定性能好吗?
大家怎么看?

网友:
    你应该抄错图纸了,如果能出货,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拍正反两面的照片-----必须高清

楼主:
    没有抄错,我是拿着万用表量的,5v输出的GND和零线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抄错,我是拿着万用表量的,5v输出的GND和零线短路。

还是那句话,上图
    如果零线和GND短路,那就不需要变压器。

网友A:
    应该是单火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单火开关

什么是单火开关?

网友:
    目测不是单火开关。
    单火开关不需要那么复杂,单火开关-----就是一个智能开关,用来控制火线的通断,整个取电的电路是串联在火线上的。

网友:
    楼主要么抄错了,要么这个电源设计人员是2B。Y电容都用了还接后面还接零线?有种可能后面接的大地,美国电器接大地可以这样,他们电源插头接触片分大小,生产时要专门制具测试输入线焊接是否正确,插头零线有专用接地线。如果是到国内或欧洲这样绝对不行。还有一个可能是这家公司老板惹火了的工程师,故意做出的报复问题产品,这样那工程师该直接送高烟囱。

楼主:
    是啊,一直觉得这个电源设计有问题,但是人家做的产品都在卖了。
而且可以保证没有抄错,Y电容一端明显一个线连接到L_IN上了。
二层板不可能看错。

网友:
    无图无真相,我不相信楼主抄的图。

网友:
    无图无真相,我真不相信楼主。发个图片我们看看?电流不大用BUCK电路做个5V供电的,简单稳定省钱,安森美很多案例这么做。这电路,真神经

网友:
建议楼主通电后摸一下5V的GND看。这个我也只相信楼主抄错图了

网友:
    会电人的,应该是错了

网友:
    看了图片,更加坚定楼主的图抄错了。这个图不关成本的事情,而是电死人的节奏。

网友:
肯定是图画错了

楼主:
晕,偶检查N次了,没有抄错。。。。。。。。

网友(2014-07-29):
这叫非隔离电源

网友:
我彌陀佛~

火線、地線只在眾生一念之間,你覺得接對了,插到牆頭上的接座就沒事嗎?

萬一蓋房子的蠢蛋接反了,這樣的設計剛好可以負負得正。

提供一個笑話給各位參考︰

有位的士駕駛每遇紅燈必闖,在連闖幾個紅燈之後,竟然在一個綠燈前乖乖停下。

乘客好奇的問他,師傅每遇紅燈必闖,為何這次卻在綠燈前停下。

的士駕駛說︰「這位大哥有所不知,我是怕家兄闖紅燈從另一頭過來,萬一這樣就慘了。」

网友:
没有抄错,火线的确是接地了,也应该接地

网友(2014-11-18):
这连接了电路能工作吗,做产品的人有活路吗?

网友:
Y电容抄错啦   应该是在火线L和次级地GND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