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中 Layer Thickness 设置的作用?

楼主(2014-06-13):
大家好!
             如题,在pads Layout中有关于layer thichness(层厚)设置,以及介电常数的设置。我想问的是:这个设置对我们router或者layout有什么怎么用呢?我不设置会有什么影响?
             做板时,PCB厂商又看不到这些参数,干嘛还要设置。
              目前用到的就是,在Hyperlynx仿真时,可以将layer参数直接导入到.Hyp文件中,还有其他作用吗?

              谢谢!

楼主:
呀!没有人吗!

楼主:
再顶一下,长高点!

网友A:
有两个作用:

1,可以在PCB中实时显示阻抗,延时信息

2,导入hyperlync仿真时用到。

网友B:
我们导图给结构后,他们需要设置成正确的板厚,所以还可以省去结构工程师重新设置板厚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导图给结构后,他们需要设置成正确的板厚,所以还可以省去结构工程师重新设置板厚的步骤。

真羡慕你们,我们是根据结构工程师给的尺寸来设计电路板和板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作用:

1,可以在PCB中实时显示阻抗,延时信息

请问Jimmy经常用Hyper Lynx进行Post Layout仿真吗?是否有兴趣写一些关于仿真方面的书籍呢?目前开始学习Hyper Lynx,因为涉及到DDR2的Layout与走线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老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