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源LC滤波电路的值?

楼主(2014-06-13):
对电源进行LC滤波,L、C的值怎么确定?

网友A:
接成LC低通滤波器,然后计算你需要的截止频率或者设置你的截止频率远小于干扰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LC低通滤波器,然后计算你需要的截止频率或者设置你的截止频率远小于干扰频率。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