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格点设置为5MIL,但实却是10MIL。我哪里没有

楼主(2014-06-13):
图片一个是格点的参数 ,一个是实际移动外框出现的格点

设计为5MIL,实际移动为10MIL

网友A:
绘图grid不是这个,是你第一张图里最下面工具栏里左起第三个(9个点),点边上的下拉箭头,输入数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图grid不是这个,是你第一张图里最下面工具栏里左起第三个(9个点),点边上的下拉箭头,输入数值就好了 ...

你不能帮忙截个图 指示一下位置。

你虽然指出二位置,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具体的位置,能否帮忙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能帮忙截个图 指示一下位置。

你虽然指出二位置,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具体的位置,能否帮忙回复一 ...

这图标

楼主:
我赶快来试一下。

谢谢谢

我顺便补充一个高清的图。

需要在绘制shape属性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个快捷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