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IC4054

楼主(2014-06-13):
各位大侠,我用4054给锂电池充电,刚充时电流达到150mA渐渐到80mA这个过程电流下降的很快只有6分钟,然后从80mA下降到0mA时用了4个小时电池充满,这两个阶段都是恒压过程吗,锂电池不是先恒流再恒压吗,望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两段是恒压充电。
你可以配合量电压来判断。

网友:
我也用的是4054,电流在300MA不会变动的,电池达到一定的饱和电流会慢慢下降,

网友(2015-02-10):
LTC4054你们买什么价格,网上代购价格直接下尿了,1个多美金啊

网友(点评):
公司名稱都較「你娘太苛」了,還會便宜你嗎?@_@

网友:
  • 電池容量多大?
  • 電流設定電阻使用多少值?
  • 有沒有原理圖?

网友:
国产的4065表示无压力

网友(2015-12-23):
一般手机充电包含预充,恒流和恒压三个阶段,预充的到恒流,恒流到恒压转变的条件一般是电压,当然更进一步可以自己设定电量、温度等等条件。从楼主看,应该两段都是恒压阶段,恒压阶段越到后面越慢,到后面巨慢。所以恒压阶段一般会设置一个截止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