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的FPGA板子,1.2V电源和地之间的阻抗只有3欧姆??

楼主(2014-06-15):
设计的FPGA--EP2S130F484板子,1.2V电源和地之间的阻抗只有3欧姆??不知为何阻抗这么低,1.4V和地之间的阻抗也只有20欧姆左右,请教各位,

网友:
    很多大规模的逻辑芯片都是这样,你去量一下显卡的,更小。

网友(2014-12-12):
    应该在焊接元器件前测量一下空板上的各电源网络和地网络之间的阻值大小,有问题早发现。一般焊接好芯片后再测量电源和地之间的阻值,几欧姆有时也是正常的。

网友(2018-04-25):
    没短路好歹也有个K单位级吧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的地方吧。量量空板子是什么情况!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阻抗???你是拿啥测出来的~~

网友:
    正常,一般功耗大的电源支路对地阻抗较小。

网友(2018-05-25):
    我设计使用的只有几十欧姆,看你使用的哪个电源模块,我用的是TI的。不过你的确实有点小.

网友:
    正常的你用三用電表量的對吧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如果是内核电压,差不多有几十欧姆的,好好检查一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