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导出网表问题 求指导 谢谢

楼主(2014-06-16):
请问orcad里分立元件的source part如何统一,如上图里的不统一导不出网表,求指导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我在Options->ackage Properties里把U1A的后缀_6删掉了,但是接着删E F G的后缀就会提示这是错误的操作,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没人碰到过么?

网友:
放置part时选择同一个库的同一个元件,既然出了A E F G之外其他都相同,那就把这几个删了重新放置,选择同一个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