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导出网表分立元件source part不同的问题 求指导 谢谢

楼主(2014-06-16):
请问Orcad里分立元件的source part如何统一,如上图里的不统一导不出网表,求指导如何操作,谢谢!

我在Options->package Properties里把U1A的后缀_6删掉了,但是接着删E F G的后缀就会提示这是错误的操作,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有人改過 IC 局部的圖(例如:更換 PIN 的屬性),但是沒有選用 UPDATE ALL ,所以造成同一個元件卻不同source part。

楼主:
嗯,是这样改过,后来干脆把这个器件全都换了,才导出网表,太麻烦了,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现在还咩有解决,帮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