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mm球距BGA的板子通孔能搞定吗

楼主(2014-06-16):
请教各位大虾,有一块板子,上面有0.4mm球距,0.2mm球径的BGA器件,这样的板子用机械通孔工艺能搞定吗?

网友:
不能吧,除非只有4个pin

网友A:
过孔打在焊盘上,在把过孔埋上,0.5mm间距这样做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打在焊盘上,在把过孔埋上,0.5mm间距这样做的,没问题。

这个不会因为漏锡而导致焊接不良吗?

网友B:
背面盖油,不会漏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盖油,不会漏锡的

请问ccmc兄,过孔用的是6mil的吗?

网友A:
我用的过孔内径8,外景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过孔内径8,外景14

嗯,这个过孔尺寸对0.2mm球径的器件来说显得过大了

反对!: 5.0
反对!: 5
不大,能满足需求

网友:
球间距0.4mm,焊盘间距必然0.4mm=15.75mil;如果用内径8mil,外径14mil,那么两个孔之间间距2mil不到?这个目前厂商能做?

网友:
刚问过别人了,貌似只能盲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ccmc兄,过孔用的是6mil的吗?

10mil都没问题,当然一些板厂工艺可能不同,会有少量锡填入孔内,可以适当加厚钢网
另外,有种工艺叫孔内填铜,绝对比盲埋孔便宜

网友(点评):
球径才0.2mm=8mil,用10mil的过孔你确定可以?那焊盘得多少mil?用10mil过孔那焊盘16mil都等于球间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mil都没问题,当然一些板厂工艺可能不同,会有少量锡填入孔内,可以适当加厚钢网
另外,有种工艺叫孔内 ...

虽然不知道点评那位兄弟是不是理解有问题,也许是我说得不够详细,我这里表述的是10mil的孔盖油都不会有漏锡的问题,是回答楼主的追问.
其实要是焊盘与孔径比足够大,再稍微大点的孔也可以做这样的工艺
至于,楼主要是问应该打多大的孔,那就有很多答案了,而且也不一定适用于某些人,这要结合厂家工艺确定了.

网友:
激光钻孔可以做到0.1的内径,但是如果你的板子太厚,是不能打通孔的。如果足够薄,我觉得可以盘中孔工艺做。而且0.1的孔是不会漏锡的。0.2的ball,就必须打0.1的孔

楼主:
0.1mm的孔确实能满足几何尺寸上的要求,可激光孔印象中是不能打穿的,除非PCB非常非常的薄。0.1mm的机械通孔有厂家能做吗? 淘宝上看到有卖0.1mm直径的PCB钻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