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BUS Switch的实现

楼主(2014-06-17):
各位大能,帮忙解决一个问题:

需要实现如下图的一个BUS Switch的功能,需要选择什么的样的MOSFET电路,最重要的是OE是H的时候A或者B端没有上下拉,相当是悬空状态。

请帮忙给一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要区分一下,是不能要上拉还是可以加上拉,你提问的时候最好把的BUS是什么总线说清楚,这样才好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区分一下,是不能要上拉还是可以加上拉,你提问的时候最好把的BUS是什么总线说清楚,这样才好设计电路。

是I2C的总线,在一端可以上下拉,一端不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