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掉电启动起不来问题

楼主(2014-06-17):
目前环境是一个DSP系统,上电启动时uboot经常起不来。
现在测试的情况是连续2次开关电源时能正常启动,假如是2次开关中间隔几秒钟
就起不来。个人理解的是第一次启动类似一个充电过程,多半是供电的问题。目前
就这一块板子出现此现象。已经对电源芯片做了一些更换,求教一下还能从哪些方
面去调试或者分析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序

因为只有这一块板子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觉得上电时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低。
当然也并不排除,关于上电时序问题的解决方式除了PCB改板,还能在供电输
出端加一些大电容来延缓么?或者一些其他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只有这一块板子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觉得上电时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低。
当然也并不排除,关于上电时序 ...

按照你的描述,上电时序是一种比较可能的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物料贴错了。
上电时序的修改在电源IC的EN脚上做功夫。基本上是通过RC延时EN脚来做延时。
另外如果你有MOSFET做电源开关,也可以在GS之间接并联电容做缓启动,但是这个延时效果有限。
还可以延长复位时间等方法。总之方法多多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只有这一块板子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觉得上电时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低。
当然也并不排除,关于上电时序 ...

提醒一下,输出端加大电容对延时毫无作用。

网友:
按照你说的这个现象,是没正常复位,电容越大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