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天线才是好天线?????

楼主(2014-06-17):
目前在做一个zigbee的项目,因为是第一次做,所以大部分东西都不太懂,关于射频天线方面,目前很头疼,目前有一个疑问,对于某一个系统来说,再具体到我的zigbee上,什么样的天线才算是一个好的天线,或者说天线满足什么样的指标才算是一个好天线。

网友:
天线要有指标,好天线这个概念很笼统,不具体,天线也只是系统中的一部分,具体的测试效果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我从事设计天线6年,设计每种产品天线都不尽相同,就看楼主具体到产品中的电磁环境,整机灵敏度,空间决定天线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208290

你好,我们现在想选用pcb天线,直接印刷在电路板上,或是选生产好的PCB天线接插在我们的板子上,产品外壳比烟盒略小,内仓大部分都装着电池只有一小部分装电路板和天线。天线频率是2.4G的,希望能通讯200米左右,主要用在养牛场这样的环境里。不知道您对天线选择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2014-07-23):
vswr好,效率高,增益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