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尾电器控制的原理

楼主(2014-06-17):
有这么个灯具,一条30~40mm宽的铁导轨上有两个电极铜皮导体,然后一个带有薄磁铁的LED灯条(30cm左右长度)吸附到带电极的铁导轨上,LED就能点亮,而且不用分正负极吸附放置在导轨上,拿起灯条灯就熄灭了,请问这个是怎么实现的?是用到电磁波的吗,具体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个方案呢?

楼主:
没有人搞过这个东东吗

网友:
上图嘛!也让我们穷乡僻壤的见见市面撒!那个电极铜皮导体上有电压么,压差多少?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像那种电磁们门一拉就开放开自动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像那种电磁们门一拉就开放开自动锁住

不是,是类似于无线充电器的,我这需要的输出是9V,8W这样的

网友:
感觉和电磁波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