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求助! 这种线怎么画出来的? 求指教

楼主(2014-06-17):
这种线怎么画出来的?  求指教    铺满真个PCB的走线    不会是手动画的吧
防拆设计

楼主:
走线没什么要求   就是线挨着线  把这个板子画满   金融产品  防止探针侵入的    防拆设计,手动一点点画太慢了   想知道软件能不能自动完成   或者其他快速的方法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等长工具画的吧...可以先把线走好...留好足够的空间直接用差分等长来绕..绕完还剩一些空间可以手动稍作修改....还可以边走边饶等长...只要把等长设置里面线的长度设置到足够大就好了...

楼主(2015-01-21):
    还是不会啊

网友:
    应该是差分线

网友:
    愣是没想清楚这东西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关注下。

网友A:
    设置差分线,然后调节等长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差分线,然后调节等长走线

    你画过吗?   求具体步骤  QQ454473979  谢谢!

网友:
    我也见过有这样画的。

网友(2015-02-22):
    無奇不有 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