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LLEGRO,练手划了个板子,求评价。

楼主(2014-06-17):
总算是画出来了,虽然是个简单的电路。

---------------------------------------------------------------------------------------
2014.06.18修改
加了底层敷铜,顶层敷铜的边角稍微修改了些。

----------------------------------------------------------------------------------------
2014.06.19修改
将输出滤波电容的方向和输入电容的方向调成一致。

网友:
输出信号尽可能的缩短一点,另外输入的GND尽可能与DC芯片的GND和输出的GND导通,而且靠近。DC芯片打一些地孔散热。

网友:
别的不想说   唯一一点 态度端正些吧,这个铜皮你觉得好看不???

网友:
    因为有DIP零件,可以走两层板,这样零件的摆放就可以整齐一些了,而且走线也可以更短更直

网友:
    起码得美观点

网友A: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啊  首先确定你这原理图没问题吗? FB反馈电阻都没加,滤波电容大小搭配合理一下,其次走线馈线明显走的不行  其次输入输出 再次表底层铺了铜皮了才打那么几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啊  首先确定你这原理图没问题吗? FB反馈电阻都没加,滤波电容大小搭配合理一下 ...

谢谢各位的指教,努力学习中。

这个是定电压输出的芯片,24V转5V,所以反馈不需要分压电阻。
反馈线这么走,是想避开反复开关的电路部分,怕受他们影响,主要是SS14和电感,所以才饶了一圈。
滤波电容是随便用了个,这个是过于随意了...
确实不知道铜皮该怎么样敷才能好看一些。
我也不知道需要不需要多打些地孔,这毕竟不是单片机板。模拟电路好像应该控制电流流向。

说的可能不对,忘批评。

网友B:
    量输出滤波电容最好摆放方向一致,这样既利于控制输出环路面积,又便于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输出滤波电容最好摆放方向一致,这样既利于控制输出环路面积,又便于装配

    又改了改,请各位再看下。

网友:
    画了铜皮的地方把走线删掉,看着舒服点

网友C:
美观 对称 插件电容最好只有两个方向好装配  插件最好用花焊盘连接 好焊接   铜皮优化美观点 反馈线太绕 太细  背面的电容离插件管脚太近  电源流向尽量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观 对称 插件电容最好只有两个方向好装配  插件最好用花焊盘连接 好焊接   铜皮优化美观点 反馈线太绕 太 ...

    这些做起来好难。
    铜皮怎样才算美观呢?

网友:
    有好多要学的

网友:
    其他不说,有一点,这么个两层板,因为你背面放了个贴片元件,如果批量弄得要贴两次,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网友:
    被指点的越多,进步越多!

网友D:
反馈线不能缩短但得加粗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馈线不能缩短但得加粗处理啊

一直以为不过电流的线不用加粗呢...
能说下理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