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wave 中 S 参数表示的含义

楼主(2014-06-17):
我在用SigXplore 做Via Model generator 是观察过孔的S 参数, 但是SigWave 中有好多个,S1_1 是反射参数, 但是里面有4个 S1_1(S1_1-Re, S1_1-Im, S1_1-Ma, S1_1-Ph), S1_1-Ph 貌似是表示相位,其他就不知道了。有谁知道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吗? 求高手指教。

楼主:
论坛好冷清啊,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看看s参量的定义吧
实部,虚部和相位的定义来源于入射,反射,散射在时域和频域的转换。

网友(2014-10-29):
您好,看见你的发表,想跟你讨论下这个问题,能否加其他联系方式讨论下吗?

网友:
分別為實部,虛部,大小,相位~

网友(2015-02-10):
我也想了解一下,其它的仿真里面只有一个波形,为何这里要搞四个波形

网友(2017-12-09):
希望能一起學習,正努力精進中

网友:
real实数IM虚数ma幅度ph相位,两种s参数的表示方法,实数+虚数=幅度+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