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線&打VIA時的問題

楼主(2014-06-17):
請問大家
我在拉一條GND線時,在段落處打一個VIA當結尾
另外又拉一條GND時,同樣的手法做一次,會把前一條的GND線消去
請問有辦法讓它不要自動消失嗎?

還有就是
複製的GND VIA
有時候會自己消失
要再自己手動打一次

以上兩點,有沒有人可以幫我解答的

謝謝

网友:
1.如果在Router中,Options-->Interactive Routing-->Allow loops。。

2.在Layout中,Ctrl+J,允许环路。

3.或者,每走一根线或打个孔,保护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 PADS LAYOUT
有辦法打開LOOP嗎

网友A:
强制走线 用CTRL+ALT+J然后再走线 肯定能够解决楼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走线 用CTRL+ALT+J然后再走线 肯定能够解决楼主的问题

我用CTRL+ALT+J
結果是出現JUMP
不是拉線

是我哪邊搞錯了嗎

网友:
打错了 是Ctrl+j再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