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安装问题

楼主(2014-06-17):
请教一下,mentor安装后,再次打开安装,发现那个钥匙状,和那个箭头圆圈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我在  电脑管理——服务——没有找到Remote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ger,是不是我的mentor组件没有装好?

网友A:
钥匙代表授权,箭头靶心代表已经安装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钥匙代表授权,箭头靶心代表已经安装的目标?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钥匙代表授权,箭头靶心代表已经安装的目标?

没有授权的就不能用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授权的就不能用是吗?

应该是的。需要授权文件,或授权服务。我们普罗大众一般是选择和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