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过孔怎样更新

楼主(2014-06-18):
    allegro中过孔怎样更新

网友A:
    什么意思?添加过孔还是改变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添加过孔还是改变过孔?

自己做的过孔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改

网友B:
    用365的SKILL过孔替换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
那个版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65的SKILL过孔替换可以实现

36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个版本呢

就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啊

    如图

网友C:
    选择过孔,然后右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择过孔,然后右键,

你这个方法是把板上所有同类型的过孔都替换了, 365skill可以替换某一个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方法是把板上所有同类型的过孔都替换了, 365skill可以替换某一个过孔

    第一个是替换选择的过孔。。第二个ALL是替换全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选择过孔,然后右键,

请问是在哪个命令下“选过空,然后右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在哪个命令下“选过空,然后右键”?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

是哪个?分享下,谢谢~~~

网友(2021-06-07):
还是用SKILLL方便点

网友:
第一个是替换选择的过孔。。第二个ALL是替换全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