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Designer 2014中将IBIS转换成compoent

楼主(2014-06-18):
在Designer 2014中,如何将IBIS模型转换成这样的component,附件是IBIS模型,我想做差分信号仿真,老版本的Designer如图所示,在Designer 2014中是没有这么多引脚的,需要在属性中设置,具体的步骤不知道是什么样,希望有懂的人可以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教程吧

你有推荐的教程吗,我参考的教程讲的很简单,我也不明白哪儿出的问题。

网友:
component库里有2014之前的buffer model,手动选file跟model就可以了
新的import应该比旧的要好用,为什么要用以前的呢?

网友(2014-09-09):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2015-01-09):
您好,请问您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我现在也在弄差分线仿真,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2015-11-30):
8.0版这种IBIS模式做快速眼图还需要外部Source,否则总是报错, 不过只要换成以前的IBIS模式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