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时,如何估算单板的尺寸以及层数?

楼主(2014-06-18):
请教各位高人:
                 由于我们公司PCB设计师一般都是根据结构工程师给出的尺寸,设计PCB板的尺寸,而不是根据原理图设计,这样做往往会造成PCB Layout时没有办法放下元件。
                 因为只有板子形状出来才可以Layout。因此我想是不是可以在结构设计前我们现估算一下PCB板的尺寸以及层数,然后结构工程师根据我们给出的尺寸参数来设计结构,综合考虑。
                但是由于本人经验有限,因此想请教一下各位高人一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估算单板尺寸及层数的方法?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要等结构outline出来以后,才开始正式Layout!
我们之前是这样做的,把关键器件的Datasheet发给结构,让他们根据这些关键器件,评估接口、主板大小,并给出初步的堆叠图纸,当然,此时的outline也是临时的,然后,硬件差不多原理图也完成了,开始布局的,再导出3D图纸给结构做进一步堆叠确认。

网友:
顶起来,看看大家是否有更多的建议!

网友B:
1,结构工程师先给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和要求
2,PCB工程师进行预布局,之后根据布局情况和结构工程师,硬件一起定出合理的接口位置和大小
3,PCB工程师进行详细布局。之后再根据布局情况,优化或缩减结构。
4,根据布局和预布线情况,考虑热设计和EMC等因素,进行优化和最终确定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结构工程师先给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和要求
2,PCB工程师进行预布局,之后根据布局情况和结构工程师,硬件 ...

谢谢ji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要等结构outline出来以后,才开始正式Layout!
我们之前是这样做的,把关键器件的Datasheet发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