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输出钻孔层比gerber层大

楼主(2014-06-18):
我在使用allegro16.6时,输出ncdrill和gerber文件。在cam中导入查看发现ncdrill与其他gerber文件不重合,放大了很多。如图。
我在artwork中的输出比例是1, nc drill设置输出比例scale factor是1或者不设置,问题都无法解决。
请问需要怎样设置ncdrill与gerber才能一比一重合?

ncdrill比其他层大

ncdrill比其他层大

网友A:
导入CAM时要选择对应的格式的,如2:5   2:3,在CAM里要设置成与ALLEGRO导出时的格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CAM时要选择对应的格式的,如2:5   2:3,在CAM里要设置成与ALLEGRO导出时的格式一致。

确实如此,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入CAM时要选择对应的格式的,如2:5   2:3,在CAM里要设置成与ALLEGRO导出时的格式一致。

請教一下,這個在哪里設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這個在哪里設呢?謝謝!

看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你就明白了.

亲,我可以说我找了一圈没找到这两张图是怎么出来的么?

网友:
cam导入的时候选择AutoImport 然后点击NEXT,就可以看到上面的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