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有没有快捷键在连线时直接切换到PWR/GND层

楼主(2014-06-18):
我试了,F4,只能在tTOP/BOTTOM切换

QQ:58952409

网友A:
L1,   L2,  L3,   L4.......L100

按L加数字,回车,切换到相关的层。并打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   L2,  L3,   L4.......L100

按L加数字,回车,切换到相关的层。并打过孔。

router上好像不能使用无墨命令

网友B:
可以使用的,只是你不会用而已

先从表面打至第二层,从第二层拉线出来,选定在哪打过孔,单击确定,按L  +     N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的,只是你不会用而已

在layout上可以            router上不行          求qq知道,我qq是头像

网友C:
    输入L+层数完全可以切换层画线啊

网友:
    L+空格+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L+层数完全可以切换层画线啊

 谢谢 已学会所教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