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off-page的图标!

楼主(2014-06-18):
各位大神,请教如何更改off-page的图标,让他多种多样。不老就是一种。

网友A:
方法一:
tooll 》》edit part >> open(选off-page)>>edit electrical >> add >>......

之前先建好自己期望的off-page对应的CAE封装
该方法不能用于当前的.sch文件

方法二:

tool >> save off-page to library >> 同上自己摸索
可用于当前.sch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
tooll 》》edit part >> open(选off-page)>>edit electrical >> add >>......

我的CAE封装也建了,但是按你说的方法进去添加,还是没有我所需要的那个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CAE封装也建了,但是按你说的方法进去添加,还是没有我所需要的那个封装!

ADD以后直接输入创建的CAE名字就好了,不要用BROWS。输入名字后就可以看到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以后直接输入创建的CAE名字就好了,不要用BROWS。输入名字后就可以看到封装了

ok,行了,问题解决了!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