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PART时常规选项卡里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18):
JIMMY大师,在你书中第27页中说到的前缀列表里为什么添加了*JTAG啊?这个前缀列表有什么作用啊?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在常规选项卡里新增的逻辑系列和参考前缀为什么发给其他同事时就没有了?如图!

网友A:
把新建的器件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新建的器件贴上来看看

就是一个新建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新建元件

你让你同事在他的part editor中也新建一个TC的前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让你同事在他的part editor中也新建一个TC的前缀就可以了。

好吧!木有更简便的方法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木有更简便的方法了么?

可能有一个办法,但没试过,找到配置文件发给你同事。有可能是这个(未经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一个办法,但没试过,找到配置文件发给你同事。有可能是这个(未经验证)。

哦哦,好的!多谢,我试试!

网友B:
你也可以不用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不用分配。

JIMMY大师你好,我主要想知道这一栏有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逻辑库的前缀分类。

网友:
只是将元器件按功能(电容、电感等)或封装类型(BGA等)进行一个大致分类,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不管它(比如电容也默认用U***),在原理图中可以手工修改的(比如电容的标号由默认的U***改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