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wap pin

楼主(2014-06-18):
allegro 中swap pin 后,反标到orcad中。发现网络位置没变化,symbol的pin位置交换了。我想问的是。怎样保持pin的位置不变,变的是net的位置。因为symbol中pin的位置交换后,pin的名称排列就乱了。比如pin的名称是从IO_1到 IO_50,交换后就乱了。这样symbol就和库中不一样了。怎么解决?只交换网络名。pin的位置不变。谢谢!

网友:
交换PIN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7-07-27):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方法的反向标注不能用,可以先在pcb里换pin,导出换pin表,然后按照换pin表在原理图里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