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EPAD设置为通孔模式后助焊层不显示EPAD的焊盘,可能是啥问题?

楼主(2014-06-18):
    pads制作封装的时候,芯片的EPAD设置为通孔模式后助焊层不显示EPAD的焊盘,可能是啥问题?

    如果是TOP表贴模式则正常显示;导入到cam350可以查看出差异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哪位清楚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遭遇过,做出来一版芯片下面的通孔焊盘全都没开窗,在导出Gerber文件的时候勾选下面框中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遭遇过,做出来一版芯片下面的通孔焊盘全都没开窗,在导出Gerber文件的时候勾选下面框中的就可以 ...

    不错 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