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Gerber文件后DRC错误

楼主(2014-06-18):
在生成Gerber文件之前,进行了DRC检查,显示没有错误。但是生成Gerber文件后,导出来就发现top层和bottom层出现LS(走线与Shape太近)的错误,如下图,DRC error:“Line to Shape Spacing” TOP
               Constraint Value:0.127MM
               Actual Value :0MM

请问怎样可以修改Actual Value值,才能让DRC错误消失。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求教啊

网友A:
shape 与line 是不同net吧   还有你report出来的单位怎么是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 与line 是不同net吧   还有你report出来的单位怎么是MM

我开始设置的单位是mm,现在改成mil了。这个问题您能说的具体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2015-03-26):
铜皮没有给网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