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保险选用的问题

楼主(2014-06-19):
DC-dc电源用什么样型号的保险呢,以前没有接触过DC-DC的电源,现在有个现成的要求加个保险不知道加个什么样的。
20-30VDC输入  38V 110mA输出人体感应灯的

网友A:
选150或者200mA的PTC/可恢复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150或者200mA的PTC/可恢复保险丝

我看的它的输入电流有300mA 可以吗 这个  我是一点不懂低压的电源用什么保险

网友:
    选0。5A的中速熔断保险,别用温度保险,贵,灯具现在不值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的它的输入电流有300mA 可以吗 这个  我是一点不懂低压的电源用什么保险

sorry, 我看成你输出加保险丝了。
    如果输入要加的话,根据能量守恒和效率,输入的电流大于输出的,实际以你测试的为准。
    保险丝的选取必须大于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