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5AGXBA5D4F31内核电流问题

楼主(2014-06-19):
    请问:altera 5AGXBA5D4F31的内核电压1.1V和1.1V_VCCP的电流有多大???
    我现在用的是3A的DCDC把12V转1.1V,发现10UH的电感很发烫,最主要是电压会掉到0.9V;
我配的电压肯定是对的,因为如果不接1.1V_VCCP的话,1.1V电压正常,通过磁珠把1.1V接到1.1V_VCCP的时候,电压就掉下来了。
    现在我的怀疑是:电流太大,导致掉电压;
    但是又奇怪,都还没工作,电流不会这么大的啊。
    谁知道的出来说下看看是什么回事???

网友A:
    建议查下你现在的芯片接地脚,看着像有短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查下你现在的芯片接地脚,看着像有短路现象

    芯片地跟其他引脚短路吗?

网友:
    1. 先检查封装有没有做错
2. 看看是一个板子有这样的问题还是多个,如果一个,应该是焊接问题的情况比较可能,又可能芯片已经烧了。多个,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设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