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画铜皮出现 self- intersecting polygon 的问题

楼主(2014-06-19):
请教:
  为什么pads 画铜皮时出现  self- intersecting polygon  ,老是画不了铜皮的形状?

网友:
铜皮width大,折角小,画铜的时候折角不要太小,敲W,输入较小的数值,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这是你画出的形状系统认不了了。它觉得你画的形状是不合理的。
下面这种情况也会有相同的警告:在画板框的时候,先画一个矩形,然后在内部挖出一个圆形。这个时候你调整矩形的外框,使得圆形与矩形相交或在矩形外面,就会有这样的警告,因为系统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网友:
    对,楼上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
    将线宽改为5mil,再将栅格改为5mil,然后,你就能成功了。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