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4层板,如附件,小白一个请前辈给点指导

楼主(2014-06-19):
第一次画4层板,如附件,小白一个请前辈给点指导

网友A:
规则限定少了些,内层铺铜距离可以适当放大(可以进一步优化分割界限),外层铺铜距离规则比内层更大(你当前的外层铺铜碎铜太多,距离规则放大后铺铜相对规整些),主IC焊盘过细,过孔环宽设置不当,固定孔没有考虑是否接地或避让(沉铜或非沉铜孔),增加一些必要的注释(如生成gerber时用到的".LEGEND"字符串),其他日后慢慢去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限定少了些,内层铺铜距离可以适当放大(可以进一步优化分割界限),外层铺铜距离规则比内层更大(你当 ...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则限定少了些,内层铺铜距离可以适当放大(可以进一步优化分割界限),外层铺铜距离规则比内层更大(你当 ...

评价客观,公正.

网友:
4层太浪费!!!有些过孔的PAD只比Hole大不到2mil,这点不是很好

网友(2014-08-28):
新手 有个问题:你的板里边PWR怎么出现在bottem layer和top layer之间啊,不是应该在internal plane吗,和GND在一起啊?不理解。请高手讲下

网友:
这个密度2层足够了

网友(2014-09-28):
四层,的确有些浪费,另外过孔的外径内径太接近了。

网友(2015-01-05):
POWER层为什么要敷铜呢

网友:
学习了,原来四层板是这样用来浪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则限定少了些,内层铺铜距离可以适当放大(可以进一步优化分割界限),外层铺铜距离规则比内层更大(你当 ...

好人好人好人好人

网友A:
为方便初学者理解多层板叠层的设计,刚简单的做些引申回复,欢迎热心网友前去查看指点

关于6层板,板层分布的问题

外链地址

改为截图(因为有更多的外链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方便初学者理解多层板叠层的设计,刚简单的做些引申回复,欢迎热心网友前去查看指点

关于6层板,板层 ...

请不要发外网(外论坛)的链接。谢谢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不要发外网(外论坛)的链接。谢谢合作。

此次链接地址是为了将相关的沟通贴做关联,方便需要的网友查看,
eda365论坛中做高速的网友比较多,考虑这点我才将类似的询问贴地址附在这里。
我们会发现好些网友 会将相同的咨询贴已相同的标题或内容转发在不同的论坛中,有时人为将相同的话题标题做些
链接对于网友来说可能更方便些,如果认为eda365为了保证内容的纯洁而禁止外链地址,不妨在版规中强制规定后由网友强制执行(这也正好符合我们的国情,好像这也是我们常觉得国情不好的一面)

我注意到你之前的 PADS 版本中有这一条限制,
但在 Altium版规中没有这一条限制,
是否你过来后altium版规中也要增加有这条限制?

Altium  和 PADS 所接触的群体会有很大的不同,虽然altium使用者从数量来说可能是大数,但从搜索能力或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方面有时远远低于PADS的使用群体,更多altium的使用者可能是首次接触这个行业...   从这个角度上看,允许做些非广告的内容链接可能更好些,不知版主可否这样认为? (已被论坛禁止引用的不良论坛等除外,这些是应该重点打击)

如果版主觉得有必要,可否修改当前版规,今后将不再放置链接地址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