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PI就是一个示波器

楼主(2014-06-19):
hyperlynx PI可以做什么?
我来告诉你可以做什么!
看图!

还有问题吗?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示波器!
不能做电源阻抗分析!!!!!!!!!!

网友A:
analyze decoupling 是做AC阻抗分析的,仿真完中会有Z parameters的结果
DC drop simulation是做DC阻抗分析的,报告中会有dc resistance的结果
如果不会用,可以翻翻help文件,不要武断的下结论。
何况PI的目的之一也是改善voltage ripple,用示波器测也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yze decoupling 是做AC阻抗分析的,仿真完中会有Z parameters的结果
DC drop simulation是做DC阻抗分 ...

呵呵,我打通过PADS售后的电话,这个能不能做DC阻抗分析,是他们告诉我的。

网友A:
好吧  dc resistance的结果确实没有。可是做dc resistance的目的也是为了看voltage drop,DC resistance也可以通过欧姆定律求得,软件是死的,人是活得,你不能因为这一个功能就全盘否定这个软件的优点。当然你如果觉得其他软件好,那也没问题,重要的是软件的速度,功能,精度是否满足你当前所需。不过如果你真要做精准的PI,我的建议是用Cadence ASI(Sigrity),或者SIwave,其他的软件包括Cadence Allegro的PDN analysis,PI option之类的工具。真的只能算是马马虎虎,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dc resistance的结果确实没有。可是做dc resistance的目的也是为了看voltage drop,DC resistance也可 ...

同意!
allergo 的pi option我已经放弃了,转到sigirit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