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他们口中说的频率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4-06-19):
是不是LDO也有频率,mcu芯片也有吗,频率是怎样产生的呢。从哪个苡片产生的,会干扰吗

网友:
晶振和振荡器的频率吧

网友:
可以到硬件设计区求助硬件高人。

网友:
看了两遍,没有理解你想说什么。
频率这个词太宽了。

网友:
可以粗分为两类:

一是指数字电路所涉及到的时钟频率(比如CPU主频,CPU与memory之间的工作时钟等);

二是指RF等模拟信号的频率/频段,比如手机会辐射几百MHz~几个GHz的功率,我们发出的声音频率一般在几十Hz~几十KHz,等等;

电路板上的晶振或晶体是这两类时钟或频率的源头,所有的数字或模拟时钟都由这个源头通过分频或倍频而得到,所以PCB布局和走线时要合理处理这部分的电路。

DC-DC开关电源的切换频率是由其内部的振荡电路产生,但LDO是线性电源并无切换频率一说。

理论上,任意单元电路之间都存在相互干扰,但考虑较多的一般是模拟/RF电路与数字电路部分之间的干扰及如何屏蔽,干扰包括所有的地、电源以及信号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仅仅指的时钟。

楼主:
谢谢大虾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