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宽电压转12V输出IC

楼主(2014-06-20):
请帮忙介绍下电源稳压芯片,要求DC24V宽电压输入,12V稳压输出,输出电流达3A,谢谢。

网友A:
ACT4455A
这个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LM2596,LM2576,LM5116,LM51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T4455A
这个可满足你的要求

阿木木童靴,弱弱的问一下你们找零件是是怎么找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木木童靴,弱弱的问一下你们找零件是是怎么找的呢?

有些是用过的,有些是百度到的,因为选一中IC,要看好几种,有些就有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用过的,有些是百度到的,因为选一中IC,要看好几种,有些就有印象了。

 原来这样,3Q

网友:
mps美国芯源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