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的PCB中怎样手动添加原来没有的网络线

楼主(2014-06-20):
在已经画好的PCB中的一条电路中要串进一个电容 请问大家怎么弄呢,串进去的话 电容前后的网络肯定要不一样对吧 怎么增加网络呢

网友:
先删除以前的那个网络 然后添加两个新的网络 在把电容两端的网络标注好就OK了...
图片是添加网络的方法...删除网络操作方法差不多..

PS:AD6我很早以前用过...不太记得了...这个是AD9的方法...不过我觉得貌似差不多的...

网友(2014-07-20):
楼上回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