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PX

楼主(2014-06-20):
    最近要做一个  VPX 3U 方案,第一次做,看了看标准。现在不明白GA[4:0]*和GAP*这几个信号是怎么用的。大家有做过VPX的吗?可以指点一下吗?或者哪位仁兄有关于VPX的资料,可以分享几个吗?

网友(2021-09-10):
    您好!国产化VPX连接器是否考虑一下,有装备承制资质,长期现货.电话:13612119117(同微信)

网友(2022-06-10):
    这个是用来确定槽位号的

网友:
    区分槽位用,背板上使用不同组合指示该槽位,如电源插槽、交换插槽之类。板卡可以根据这几个脚的高低来确定是否误差。如果整体系统无要求,一般就直接把这几个脚用电阻拉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