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10A电流制冷片的驱动方案

楼主(2014-06-20):
领导要求用无线发射接收设计一个制冷方案,无线部分电路也确定,现在卡在驱动制冷那部分电路
因为制冷片的电流10A(电压12V), 请教下大家,我直接用一个MOS管驱动制冷片可以吗?(就控制通断)
没设计过这么大电流的东西,因担心MOS管会发烫等等问题,在此求助各位

网友A:
一个不行就用两个咯,我见过十几A的供电电路,用的就是2个mos管,但是不是简单的开关控制,要用到电源管理芯片吧,我记得pcb走线布局都要对称,不然容易一边电流过载。。

网友B:
应该木有问题吧,有很多大电流的mos,网上一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行就用两个咯,我见过十几A的供电电路,用的就是2个mos管,但是不是简单的开关控制,要用到电源管理 ...

。。。这个有点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木有问题吧,有很多大电流的mos,网上一大把的

多谢了

楼主:
求助,这款电流49A, 可以用吗?

网友:
你这种是NMOS,要是串在电路的话你准备怎么接?

网友:
这时你的驱动电压要比要传递功率的电压(12V)大很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