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模型打开报错,模型描述字符过长错误,怎么解决啊,求助

楼主(2014-06-20):
      厂家提供的IBIS模型,使用cadence16.5版本的Model Integrity打开时报错error,不是warning。报的是Model Descriptor string 'I/O,3.3V,40C CLASS MODE SLOW MODE,IND,5 PERCENT%,BC40DHHVRX_V_5P_SC1_3P3' is too long,truncating to 71 characters。怎么才能解决这个,求助啊,谢谢啦。

网友A:
    在setup那里把字节改成254,默认是31

楼主(2014-08-08):
引用 网友A:
在setup那里把字节改成254,默认是31

    谢谢,已经解决,嘿嘿嘿

网友(2019-11-13):
引用 网友A:
    在setup那里把字节改成254,默认是31

    你好,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A:
在setup那里把字节改成254,默认是31

请问在哪里的设置改的,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嘿嘿嘿

请问在哪里的设置改的?谢谢!

网友(2022-09-21):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嘿嘿嘿

    请问一下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