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画BGA封装的问题上次问的不清楚自己琢磨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请给参考一下。

楼主(2014-06-21):
因为从来没有画过BGA的封装,只能自己摸索,看了一下JIMMY的书也没有怎么介绍。
我现在画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就是按照数据手册1的方法,先把封装模型画好,然后把原理图按照1的排列全部画好,在相对应的在封装里面去改(如:PE2在LOGIC里面是第一个管脚,但是在封装里面却是B2,就按照原理图把B2的管脚号改为1)
第二种:就是按照数据手册2的方法,先把封装画好,就按照A12-M12(或者1-100)排列好,然后再去画原理图(如:PE2在封装里面是B2或者14管脚,就去原理图里面把PE2的管脚位改成14)

说白了就是一种按照原理图去画封装的管脚排列,一种是按照封装去画原理图的管脚排列

虽然我知道这两种画出来都不会错,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抓住画法,搞的太复杂了。
求经验或者说求正确的画法      谢谢!

两种LoGIC

两种LoGIC

封装1

封装1

封装2

封装2

数据手册1

数据手册1

数据手册2

数据手册2

网友A:
没看你的步骤。
我一般是这样干的:
一.  设计器件的PCB封装(PCB Decal);

二.   设计器件的原理图封装;
A.   Edit Electrical:1--输入厂家及器件型号、2--输入管脚号及管脚名、3--命名Gate、4--指定PCB Decal等。。。参见附图

B.   Edit Graphics: 根据习惯或管脚功能完成管脚排列,设计器件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你的步骤。
我一般是这样干的:
一.  设计器件的PCB封装(PCB Decal);

谢谢。

网友:
你把pin number和pin name用excel表格编辑好了后找我。我在网络视频中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