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

楼主(2014-06-21):
怎么过孔过除了  实心孔跟空心孔,这两种孔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给网络指定颜色,所以实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网络指定颜色,所以实心了

这跟颜色有影响吗?那些颜色不会导致实心,这种实心的跟空心的有什么区别?

我QQ  58952409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跟颜色有影响吗?那些颜色不会导致实心,这种实心的跟空心的有什么区别?

我QQ  58952409

谢谢指导,已明白

网友A:
不好吧,我还没加Q你就明白了,这样我不是不能显摆了

网友:
    楼上是高手

网友: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楼上真是高手

网友:
    觉悟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吧,我还没加Q你就明白了,这样我不是不能显摆了

我按照你的英明指导试了下,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