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层到参考层只有2mil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4-06-22):
最近看到一个板子,属于基于官方demo板的改版。
因为板子的routekeepin距离板边很近,所以将板边打磨一下就能用显微镜看到叠层,8L。板子根据logo是兴森快捷的作品,网上查了一下,该板厂主要是做样板和中小批量的板子。此为背景
官方的叠层,信号层距离参考层4mil,差分对阻抗设置为100ohm。但是,不知为何,经过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这个改版的L3与L4,以及L5与L6中间夹着的PP与内层的铜箔差不多一样的厚度,应该是1OZ的铜箔吧,意思就是说,这个PP只有最多2mil呀。基于对改版T/B层的观察,大部分的layout没有改动过,所以推测内层的layout应该变化也不会大,所以就非常纳闷了:
1,真的可以将PP做到2mil这么薄吗?我记得以前在某个关于制程的介绍资料上说,PP最薄应该不低于3.5mil呀
2, 信号从到参考层的距离缩短了一半,用软件粗略的算了一下,原本100ohm的阻抗,基本上变为55ohm的样子了,如此大的变化,还能保持信号的完整性?可是现在却跑得好好的?
3,会不会是因为我在板边测量出来的叠层厚度已经失真了?

网友A:
    PCB的制程中,PP最薄不低于3.5mil,指的是在压合前。实际叠层压合过程中,PP会变成半流动形态,所以PP的一部分厚度会流失去填补线路的空白区域。
    个人感觉你看到的PP比较薄有可能和这个有关。
至于阻抗的变化,板厂在加工前会根据布线密度,考虑pp层流失的程度,然后对线宽做修正,以满足最终的阻抗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的制程中,PP最薄不低于3.5mil,指的是在压合前。实际叠层压合过程中,PP会变成半流动形态,所以PP的一 ...

因为对制程不是很清楚,所以工艺上了解不多,但是做过的板子也不少了,多是如PC主板一样比较复杂的,但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PP做到2mil这么薄的,而且如果板厂通过调整线宽来达到阻抗,试想要将五六十欧姆的调整到100欧姆左右,线宽得改变多少呀,原始设计里线宽为5mil,起码得调整到2mil吧?我想这个是不可能的,所有非常的纳闷呀

网友A:
    首先你说以前没遇到过pp做到2mil这么薄的,是做完板子回来你拆解过得到的数据?我的建议是你可以跟板厂好好了解一下制版工艺。这个问题不难搞清楚。
    对于阻抗的问题,内层的带状线,跟两面的介质厚度,差分线宽,线间距,都有关系。不能说一面的pp降到2mil,阻抗就一定将了一半。
况且,你用显微镜去观察,2mil和2.5mil或者3mil,你确定你能区分的出来吗?要知道,差0.5mil或者1mil,阻抗的差别可是不小的哦。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啊,你的疑问都是在“粗略”这个词上,2mil是粗略估计的,阻抗从100变成55也是粗略计算的。
    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现在民品的最薄的PTT就是0.5mm,以前是0.9mm也就是你说的3.5mil。

网友:
    现在HDI很多都是2~3mil的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说以前没遇到过pp做到2mil这么薄的,是做完板子回来你拆解过得到的数据?我的建议是你可以跟板厂好好 ...

    我使用的是放大150倍的显微镜,能看到信号层和参考层中间之间的PP与信号层的铜箔厚度相等的,而且显微镜是带有刻度的,也能看清楚。而且信号层据另外层非常远,应该在30mi以上,板子本身是2mm的。
我说的粗略其实不能真算粗略吧,误差不会超过10%,现在我就是很纳闷如此大的叠构变化,还能正常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