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成本的5V供电的LED恒流驱芯片要汽车级的

楼主(2014-06-22):
    谁能提供如图的LED恒流驱动芯片,要低成本汽车级的,5V供电,谢谢!

网友:
    又是汽车级,又是低成本,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物美价廉的东西,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升压电路 找TI MP ON 其他的公司 多找找。很多。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本来工程师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使产品物廉价美,这个不应该有错,需要大力的支持。
    从你的描述上看,你需要做背光控制,用在汽车电子上,而汽车电子的难点主要以下几点:
1 电源,电源有12V系统和24系统,需要考虑过流,短路,抛负载(电压瞬间较大),干扰等。这些都是在电源输入级上做总做的。而你需要的5V供电的背光电源,应该是2次电源了。
    2 整机的EMI,汽车里面的干扰较大,另外本身也不应该干扰到其他的设备。
3 安全性,这个不多说,想想就知道这些很重要。
    所以,你需要选择一个支持5V输入,升压到10V的3X3以上的LED背光电源。需要稳定性和安全性好的,如果你的K1,K2,K3连接在一起的话,给你推荐AP3031.

网友:
低成本从来不会出现在汽车级

网友:
    晕了,我彻底被打败了。

楼主:
    现在的国内做汽车电子产品的利润已经很低了,没有想像的哪么高?有些汽车电子用的MCU比工业级都便宜,只是因为它的产品周期比较长

网友:
    现在很多LED恒流驱动IC的,百度一大堆出来了,5毛钱到2、3块的都有,而且都还蛮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