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跪求高手,PowerDC导入.spd文件时,如何才能导入封装信息

楼主(2014-06-22):
各位高手,小弟刚入门学习Sigrity仿真,尝试用PowerDC来做IR drop仿真,在调入板卡文件的时候(.spd),导进来的器件却不见封装丝印等这些信息.....我是用的SPDLinks来转换allegro16.3到.spd文件......想请教下..如果要想Load相关的封装信息,是不是需要在软件哪里设置呢...求高手指点   小弟感激不尽!!!

PCB板截图

PCB板截图

导入PowerDC对应截图

导入PowerDC对应截图

网友:
是否用下網址方法就可以了??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BBSPD%B7%BD%B7%A8

网友A:
SPDLinks导的就有丝印信息,你没打开!

网友:
看錯意思!!  那要去打邊打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DLinks导的就有丝印信息,你没打开!

麻烦问下,这个具体是怎么设置的呢.....能否再稍微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