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如何自动产生节点

楼主(2014-06-23):
pads logic  9.5 连导线时怎么不会自动产生节点啊?  要设置哪里啊? 刚学PADS,望大神指教!

网友:
什么样的节点?

网友A:
看看可不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可不可以帮到你

一条线整根拉过去的时候,C1 和 C2  没有产生自动连接的节点。

网友:
    这样拉过去要手动再连一次,应该是logic为了更严谨吧。

楼主:
    原来这样啊!  谢谢啊!  我还以为跟PROTEL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