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铺铜效果能设置成PADS这种吗?

楼主(2014-06-23):
allegro 铺铜效果能设置成pads这种吗

高手指点下

PADS铺铜后直角焊盘外自动避让成圆弧状

PADS铺铜后直角焊盘外自动避让成圆弧状

allegro铺铜后直角焊盘外依然是直角

allegro铺铜后直角焊盘外依然是直角

网友A:
修改铺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铺通参数。

刚试了下,果然如此,强!

你们公司实际使用中,有要求铜皮避让成圆弧不

网友B:
那个拐角是固定的,并不是按照DRC的规则来,所以要和pads的效果一样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拐角是固定的,并不是按照DRC的规则来,所以要和pads的效果一样是不可能的。

版主,二楼高手给出的方法,是可以实现的,已经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