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埋盲孔设计-在线等

楼主(2014-06-23):
             最近有个项目用了10层版。其中两个100多脚的0.4mm,球径0.25mm 的BGA 器件。因为一直没开过多阶板,为了稳妥原来打算采用通孔完全。
但是走线的时候发现采用6mil的通孔不可能完成FAN OUT .不得已采用多阶板。
        拟采用1-2,2-3的埋盲孔将顶层BGA器件内层走线FAN out 出来,不知道此种VIA设置是否合适去,求教大神们,在线等。
            此外如果板子仅有1-2,2-3的埋盲孔,而没有9-10,8-9的埋盲孔,对制版是否存在影响。
        Jimmy大师,该板计划在贵司完成,上述VIA设置符合要求吗

网友A:
    0.4MM就别想着通孔了。。

网友(点评):
这个得顶一下,努力必然出成果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MM就别想着通孔了。。

已经打算采用1-2,2-3的孔。有个疑惑,因为有上述两个孔就可以完成走线,板子如果不加8-9,9-10的孔会不会影响制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打算采用1-2,2-3的孔。有个疑惑,因为有上述两个孔就可以完成走线,板子如果不加8-9,9-10的孔会不 ...

直接问板厂,他会给你最详细的答案!

网友:
    鉴于管脚不算多,所以建议搞一阶板,过孔为:
Via1-2,Via2-9,Via9-10

    没必要搞二阶板,成本差了不止一点点。

我最近也在搞一个板,四个BGA都是0.4pitch的,其中两个BGA管脚在400以上(中间还只有一排是空的),本以为8层一阶板 搞不定了,经过努力发现还是可行的。

网友(点评):
这个需要顶一下。努力就会有回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打算采用1-2,2-3的孔。有个疑惑,因为有上述两个孔就可以完成走线,板子如果不加8-9,9-10的孔会不 ...

    不会影响制板,不加8-9,9-10孔是你的自由,但它仍然是二阶板,所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影响制板,不加8-9,9-10孔是你的自由,但它仍然是二阶板,所以成本。。。

    受对称的影响的,一直觉得埋盲需要对称(1-2,就必有9-10)。

另外1-2,2-3是二阶吗,我觉得一次压合即可完成。

    板子的叠层顺序是S,G,S,G,S,P1,P2,S,G,S.第一个CORE 打2-3的盲孔后合第一层压合后激光钻孔形成1-2的埋孔,不就是一阶的吗?
    不知道上述理解对不对?

网友:
    ilovezhwp Post at 2012-7-5 16:28:00
    以下是引用jamesbond在2006-6-16 21:52:00的发言:
你找个PCB横截面的示意图就全明白了
    通常6层板,1-2,3-4,5-6,就是3个双面板叠合起来的,1-2(3-4,5-6)之间是基板介质,2-3(4-5)之间是粘合物
每个双面板之间的过孔就是一阶(1-2,3-4,5-6),叠层之间的过孔就是二阶的(2-3,4-5),后者工艺复杂,应避免;同理,更应该避免出现1-3,1-4,1-5,2-4,2-5,2-6,3-5,3-6之间过孔
接地的过孔尽量做通孔(1-6)
所以,最理想(可加工)的过孔形式是1-2,3-4,5-6(7-8,8层板),与1-6(1-8,8层板)
1-2,5-6叫埋孔(表面看的到,不打穿整个PCB),3-4叫盲孔(表面看不到,夹心孔),1-6叫通孔(打透PCB)

讲得好,就是最后讲反了,1-2,5-6叫盲孔,3-4叫埋孔
    ------------------
以上是我刚在网上搜的。
补充一下,以8层板为例,一阶板一般会包括Via1-2,Via2-7,Via7-8,Via1-8;
二阶板可能包括Via1-2,Via2-3,Via1-3(叠孔),Via2-7,Via3-6,Via6-8(叠孔),Via6-7,Via7-8,Via1-8,但只要包括Via1-2,Via2-3,Via6-7,Via7-8,哪怕不包括叠孔的应该也算是二阶板,只不过制作工艺要求可能会稍微低点。

    PCB制板及其工艺我不是很专业,具体可以再找版主等人问问。

网友(点评):
多谢。我觉得够用了

网友C:
    搞个一阶板就号了:1-2,2-9,9-10。这个很容易实现。

    如果是1-2,2-3,3-8,8-9,9-10的话,就是二阶板。
按照你的说法,只要1-2,2-3的话,理论上也是一阶板就可以了;但这个做法不常规,不知道板厂给不给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一阶板就号了:1-2,2-9,9-10。这个很容易实现。

如果是1-2,2-3,3-8,8-9,9-10的话,就是二阶板。

已经咨询过厂家,可以做。我觉得工艺上并不是很复杂,2-3的孔在第一个CORE层上完成,之后和顶层压合后完成1-2的孔。
    主要板子的第2、9层是地层,用1-2,2-9,9-10这种形式反而不方便走线。

网友D:
    推荐1-2 2-9 9-10

网友E:
    一般六層板的盲埋孔,大家都建議1-2、2-5、5-6,
    但IC沒辦法照這樣做,
    我上次 9X9 81 PIN 0.4MM的IC,用了不是很標準的方式做,
    用V1-2、V1-3,因不是量產的,所以板廠可以做就這樣做了,也沒問題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1-2 2-9 9-10

    主要是这种方式走不出去,过两天我走完线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六層板的盲埋孔,大家都建議1-2、2-5、5-6,
    但IC沒辦法照這樣做,
    我上次 9X9 81 PIN 0.4MM的IC, ...

    我现在用的器件也是9x9的0.4器件,用的孔也是和你一样。要不走不出去啊

网友:
    沒錯,期待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