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仿真一般用那个软件?

楼主(2014-06-24):
    SI仿真一般用那个软件?,allegropads是不是不同啊,准备学习下!

网友A:
    两个软件非常的不同。
    pads的hyperlynx就是一个简单的示波器软件。
    allegro可以做更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软件非常的不同。
    pads的hyperlynx就是一个简单的示波器软件。
allegro可以做更多东西。

    不太赞同,hyperlynx国外有很多的仿真高手在用,bogatin,stephen等。关键要清楚每种软件能用来做些什么,而candence si 老外用的人却很少,也很难发展起来,因此收购了sgrity.

网友:
    关键是理论基础,分析能力,实际经验.
软件就相当于测试设备一样,从来就没有所谓的一般性。
同样的设备,不同的人来用,目的能一样吗?
    产线作业员用几百万一台的设备,工程师用几千块的设备,你说谁测出来的结果更准?谁更会玩硬件?
这样的问题就好像是layout一般用什么软件,画电路一般用什么软件一样...没有任何意义,难道做一些低成本PCB allegro就一定比pads更好?难道Orcad画电路就一定比AD或者HDL好?
关键在于你想做作业员,还是工程师。而不是工具,所以真不要来问一般用什么工具,随便选一个工具,边学操作边充实自己的理论才是重点。懂了理论,学习软件可说是轻而易举。

网友:
    理论是基础,也是仿真实施和初步判断的准则。仿真和测试是一个互证积累过程,软件的选择有时会涉及结构与算法的配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