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振荡电路的谐振频率是多少?谢谢

楼主(2014-06-24):
    在用示波器测到的频率和计算的频率相差有40~50KHz,不知道是不是我计算错误
    又没人可以告诉一下理论的频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画出交流通路,是考毕兹振荡,C66和C67串联后再和C64并联,最后与L计算频率,大概160多K,这些都是我猜的,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交流通路,是考毕兹振荡,C66和C67串联后再和C64并联,最后与L计算频率,大概160多K,这些都是我猜的, ...

怎么我算出来是173k左右,然后量了好几个板差别不大,实际测量到的是在150k~154k之间。不懂为什么没有一个能到170kHz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算出来是173k左右,然后量了好几个板差别不大,实际测量到的是在150k~154k之间。不懂为什么没有一 ...

我在EXCEL里面重新计算了一下,按照标称值是174K。我之前估算有错误。
另外不清楚你的物料的规格,电容是10%的还5%的,电感是20%,10%还是5%,这些也都会影响频率的准确性。